线切割全方位指导,求大侠。

楼主(2014-03-07):
毕人因刚自学会线切割,现在可以割一些简单的图型,就比如说一个圆,一个方,等,反正就是单一的图形但是对线切割的知识是一点也不明白,故请大虾指教,最好可以上班时间电话指教。毕人对别的机械也有一定的造诣可相互学习。如以下问题
问题1:什么叫慢走丝
       2:什么叫快走丝
       3:快慢有什么区别
       4:为什么多个图形不可以一次性传过去,可以打断分多次传但现在不会
       5:走直线过去原路反回为什么不可以,他们说不用电脑传程序用手动传可以,但还是不会望指教
       6:手动编程咋编
       7:为什么我割出来的东西一点不光,像波浪似得
       8:线切割和KS有什么关系
初步就这么多了就比如说割齿,椭圆那些复杂的慢慢来一次多了装不下也消化不了
如果有的话发信息给我我打电话请教,也望各位大侠线上发表,在此谢过
电话13806585607     现居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三甲街道

楼主:
为什么没有人回啊 ??????

网友A:
你能基础知识都没有,没人培训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能基础知识都没有,没人培训你吗

没有厂里有一台机,会的人走了,靠自学会一点点基础,贴上写的全部事实

网友:
我回答我所知道的哈
       1:什么叫慢走丝  http://baike.baidu.com/view/899054.htm
       2:什么叫快走丝  http://baike.baidu.com/view/1646477.htm
       3:快慢有什么区别

最本质的区别,快走丝用的放电介质是钼丝,循环使用,切削液一般用油
慢走丝用铜线,一次性放电,切削液一般用水。
快走丝只能切割一次,所以精度和表面光洁度都比较差,慢走丝有修刀功能,尺寸精度一般可以达到0.003MM,当然要看机器牌子。表面光洁度割一修二可达到0.4   (百度知道)

       4:为什么多个图形不可以一次性传过去,可以打断分多次传但现在不会
       5:走直线过去原路反回为什么不可以,他们说不用电脑传程序用手动传可以,但还是不会望指教  这个具体不清楚,我只对车床铣床有一定了解,个人觉得没什么不可以,一句指令+坐标的事。不知道是不是需要和工件接触的关系,等大神解惑。
       6:手动编程咋编     这个你得看书,有指令的。
       7:为什么我割出来的东西一点不光,像波浪似得 要么走丝太快,要么工件没有夹稳
       8:线切割和KS有什么关系   原谅我没有看懂问题,线切割和KS能有什么关系?线切割是一种加工方法,KS楼主已死可是KS编程系统?

网友:
最好的老师是书籍和互联网。请求帮助很正常,但自己也应该会学习。
上“当当网”或者“亚马逊”,以“线切割”为关键词,在“图书”分类搜索,可以看到很多有关线切割的书籍,看书名选购一两本,仔细读一读就够你受用了。
选“当当网”和“亚马逊”的原因是这两个网站都可以货到付款,不麻烦。
请学会使用互联网、养成读书习惯。

网友(点评):
确实是书籍是最好的老师

网友(点评):
说的有理,但是没有那个时间看啊,事太多了,我学这个只是为了做工装夹具方便,这个不是我的主业,我的主业是数控,工装夹具,修机床,改装等。不过还是谢谢各位前辈的指教,书还是去买两本,有空的时候看看。

网友(点评):
知识和技能要靠老老实实地用功才能拥有,发个帖子得不到大力神丸。时间是挤出来的。

网友(点评):
害怕伏枥老师说的有理,书今天以买货还没有到

网友B:
网上有很多视频教程,自己百度,还是上面那句话,要善于利用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有很多视频教程,自己百度,还是上面那句话,要善于利用网络,

酷6那个视频我看过,要看完得看几十个小时啊,时间啊没有啊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酷6那个视频我看过,要看完得看几十个小时啊,时间啊没有啊啊

时间是自己挤出来的,凡事不能一蹴而就,没有捷径可走

网友:
时间是挤出来的
不学习,永远不会进步,只是靠积累,一口不能吃成胖子的

网友(点评):
买了两本书回来,还没有看

网友(2016-01-19):
我公司使用并联电容式分组脉冲电源,由单片机提供脉冲。实际脉冲加工电压为90V,实际加工间隙电压为多少?限流电阻为9欧,12欧,4.5欧,限流电阻如何选取和计?限流电阻实际消耗功率为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