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批量加工的简易专用量具设计及使用01-06外径长度量规

楼主(2014-03-08):
       外径有台阶,台阶有长短和公差,如图是一种简单的快速检测量具,使用方法是被测外径放入量具开口部位:
目测法:看量具口部和底部与被测部位的接触,如一端接触另一端透空没接触,即为合格。如都是底部透空,尺寸长了,返修;如都是上部透空,短了,废品。
       手感法:大批量加工时,冷却液必不可少,用目测法测量时很难看清量具间隙,尤其是接近极限尺寸更难看清,这时用手感法测量就比目测要快得多,也准确得多。
    方法是,被测部位放入量具后晃动量具,一端上部摆动,另一端下部摆动,合格。如都是下部摆动,外径长了,返修;如都是上部摆动,短了,废品。

网友A:
前辈,我有一点不明白图中量具的通端为啥是(21.5+0,21.5+0.01)不应该是减0.01吗?

网友(点评):
被测合格尺寸21.5∽21.71之间,如果减0.01,被测尺寸属于废品,而误认为合格。加0.01人仍在合格范围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辈,我有一点不明白图中量具的通端为啥是(21.5+0,21.5+0.01)不应该是减0.01吗?

哦,对对,谢谢前辈O(∩_∩)O~

网友(2014-08-02):
虽然看似非常简单,实践中确是非常实用有效!

网友(2017-11-09):
大道至简!

网友(2018-08-14):
大侠,这种检具在你们厂有没有应用到更精密的检测中比如IT8或者IT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