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这个问题,我遭领导批了

楼主(2014-03-08):
   前些天部门培训,谈起一个摆杆相对与箱体对中性问题(如下图),当时大家都认为摆杆相对与箱体对中,跟弹簧的压缩比,跟弹簧的支反力有关。我当时也没在意,下来我拿着实物仔细想想又觉得不太对劲。

我认为摆杆相对与箱体的对中性(或者说摆杆在轴向方向的窜动量)只跟图中的间隙A0有关,(实物中A0间隙确实存在)而跟弹簧力跟本扯不上关系。因为在自由状态下(指的是轴不受其它轴向力,而且轴在轴向方向上相对与箱体没有固定)两端的弹簧作用力相对与轴是内力,就好比人坐在板凳上搬板凳一个道理,弹簧力只起把垫片压紧在卡圈上,两端弹簧的压缩量的准确性根本不关摆杆对中性的事。可大家好像都没心情听我仔细讲解,只觉得我为啥这个简单的问题我还没懂呢?

我还较有兴趣的做了个实验跟他们看,可还是不行,最后领导不耐烦了,我马上认识到这个问题不能再谈下去了,我自言自语道有可能我真没理解到。

   上面的故事我也不是要说明什么什么,我觉得有些时候每个人对问题理解有偏差很正常。但问题不以每个人对它的理解有偏差,而把实质改变了,特别是技术问题,所以我还想请大侠们认真看看到底这个问题该哪个理解呢?我的理解是不是有欠妥之处?

请大家赐教!

网友(点评):
该部门楼主以外的技术人员已经全军覆没了

网友(点评):
摆幅超过A0时,没有问题的。只是精度不会很高。结论不要下那么快!

网友A:
卷销起什么作用?卷销没有固定的时候,A0间隙不就是用来调整弹簧的压缩比吗?压缩比变了弹簧的支反力不就相应变了?说的一回事啊!

网友(点评):
我看错了,A0只不过就是一个间隙,没有调整的部分吗?两头的弹簧,一头是否需要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卷销起什么作用?卷销没有固定的时候,A0间隙不就是用来调整弹簧的压缩比吗?压缩比变了弹簧的支反力不就相 ...

没有调整的作用!反正就没看到调过!卷销就是。。。有可能叫错了,有些地方叫开口销,如下图;卷销起固定摆杆的作用

网友(点评):
这么爱发明新名词,还是正规名称都不懂?

网友(点评):
这是:弹性圆柱销

网友B:
弹簧已经被限定在一定范围内,未再被压缩前则不再发生弹力;

A0 是轴与摆杆装置相对于箱体的间隙,即楼主说的“窜动量”。

楼主说的理解情况和俺的看法是一致的。

网友(点评):
考虑安装量的话,可以这么设计。我个人认为这个窜动量是可以预留的,但不应该超过1个毫米。目的是方便安装。两侧箱体挡圈卡槽的深度决定了摆杆的可偏移量。A0和弹簧近似性决定了对中精度。

网友(点评):
所以,对于这种设计,如果摆杆的摆动量较大,那么是可以起到回中作用的。不过想要完全做到对中,就很不现实了。

网友C:
请问这两个弹簧的参数都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弹簧已经被限定在一定范围内,未再被压缩前则不再发生弹力;

A0 是轴与摆杆装置相对于箱体的间隙,即楼主 ...

对的!我说的是中间位置相对与箱体的窜动量,中间位置轴是不受外力的。

网友D:
貌似不可拆卸,对中性看图上影响的因素不单单是A0,要考虑轴向力大小!卡簧与箱体间隙也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两个弹簧的参数都一样吗?

参数是一样的!但是我想说的是即便参数不一样也不影响中间位置的窜动量!但我只说中间位置了

网友(点评):
我看也不是吧,这个力是弹簧本身压缩产生的两个弹簧就有不同的推力,这还是会影响中间零件位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貌似不可拆卸,对中性看图上影响的因素不单单是A0,要考虑轴向力大小!卡簧与箱体间隙也有影响!

可拆!我那个只是个示意图!轴在轴向方向中间位置是不受任何轴向力的

网友E:
两个弹簧的压缩量可能分毫不差吗?弹力大的肯定压缩量小,摆杆的位置会向力小的一方偏。

网友(点评):
你这个回复很逗。就算压缩量误差在一个丝内,弹力也不可能分毫不差的。

网友(点评):
你仔细看看,我的意思是平衡状态下弹簧力是一样的,但是压缩量肯定不一样。

网友(点评):
楼主要表述的点在A0的空隙会使轴有窜动情况发生。从图上结构说明是这样。

网友(点评):
是的,可能是楼主表述的原因,请看15楼

网友A:
楼主这个问题别再争执了,自己清楚就行了,支持你对这个问题的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两个弹簧的压缩量可能分毫不差吗?弹力大的肯定压缩量小,摆杆的位置会向力小的一方偏。

我想说的是即便弹簧参数不一样!即便两边受力差距十万八千里都不会影响轴的窜动量!因为弹簧力相对与轴是内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问题别再争执了,自己清楚就行了,支持你对这个问题的理解!

我没争啊!只是觉得领导不耐烦了!我就自己知趣了。但我要自我肯定啦!

网友:
和楼主看法一致,

网友:
楼主发的这个问题好,就是还没想明白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想说的是即便弹簧参数不一样!即便两边受力差距十万八千里都不会影响轴的窜动量!因为弹簧力相对与轴是 ...

如果摆杆不受任何外力,那它的窜动量肯定只与A0有关啊,但是谈到对中性就必须考虑弹簧了,对中性与窜动量是一个概念吗?

网友(点评):
再去看清楚楼主的图,做边垫片和箱体接触,右边垫片与箱体有A0间隙,即两弹簧未同时接触到箱体,总有一或两侧和箱体是不接触。对中性是在A0值的范围出现,即对中位置±(A0/2)。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忽略了销子把摆杆固定死这一细节了

网友(点评):
楼主好像也没说销子把摆杆固定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摆杆不受任何外力,那它的窜动量肯定只与A0有关啊,但是谈到对中性就必须考虑弹簧了,对中性与窜动量 ...

我觉得弹簧只要产生的力能把垫片压紧到卡圈处就行了。

网友:
从图上看,摆杆已被开口销定位死了,弹簧的压缩量不一样,也不会改变摆与轴的相对位置。两边卡簧已限制住弹簧,所有作用力均是内力,不影响轴的轴向窜动。轴的窜动只与外力有关。

网友F:
卡圈是固定在轴上还是能滑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卡圈是固定在轴上还是能滑动的?

卡圈肯定不能相对与轴移动了

网友(点评):
“与”,看的好费劲啊

网友:
摆杆已经被弹簧销(卷销)固定在轴上了,所以摆杆是随轴的位置决定的。弹簧只不过充当一个可根据轴向力可调节的“隔圈”作用。

网友:
有了弹性开口销定位后,对中性取决于间隙。

网友:
这个无法对中,A0为负值才有可能

网友:
不明白弹簧的作用,要说是张紧,一个就够。

网友G:
一旦发生热形变,间隙消失,导杆中心位置将受弹簧的弹力决定!

网友:
两个卡圈就定位了,A0的大小与弹簧没一毛钱的关系;如果卡圈崩了,就不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旦发生热形变,间隙消失,导杆中心位置将受弹簧的弹力决定!

大哪个大的热变形,温升最多在80度以下

网友:
不是很明白弹簧的作用

网友H:
2边弹簧未达到平衡前,轴是会窜动的。窜动多少,应该由弹簧决定,
A0是窜动可能达到的最大值。也就是A0可以是变化的,至于变化多少,应该由弹簧决定

个人觉得,这个就像主轴里面的,前端压死,也就是靠死吧,如果后端再压紧,就是过定位。应该留个A0的间隙,同时主轴运动,发热膨胀,就好比弹簧找到平衡点。主轴里面A0与温度有关,这里面A0与弹簧有关

瞎想的,不知道对不对,错了勿喷

网友:
支持楼主,摆杆的对中跟弹簧没有关系
在没有轴向力的作用下(轴向窜动)始终存在不变的Ao。

网友I:
大侠说的对,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大侠说的对,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有可能大家没注意到A0的间隙真实存在,也不是啥真理!我也不是啥大侠!

楼主:
引用 网友H:
2边弹簧未达到平衡前,轴是会窜动的。窜动多少,应该由弹簧决定,
A0是窜动可能达到的最大值。也就是A0可以 ...

只要A0间隙大于零!两端弹簧力大小根本就和轴的窜动量没有关系。还有这个机构没主轴哪个高端!

网友:
开口销的位置已经定了,摆臂的位置不就定了么?
和弹簧没关系,两个轴用挡圈外档的距离与内壁的间隙才是轴能动的距离。

网友J:
不是很理解,为什么需要A0这个间隙?如果设计的本意是想靠两个弹簧使摆杆保持中位的话,那显然这个是个错误的设计。
还是弹簧有其他功能?楼主没有交代。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是很理解,为什么需要A0这个间隙?如果设计的本意是想靠两个弹簧使摆杆保持中位的话,那显然这个是个错误 ...

我没说轴的窜动设计本意是靠弹簧来限制的啊!

网友(点评):
好吧。是我多想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没有调整的作用!反正就没看到调过!卷销就是。。。有可能叫错了,有些地方叫开口销,如下图;卷销起固定摆 ...

这里ERP系统都写得是卷销!可能有误!好像书上叫的开口销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要A0间隙大于零!两端弹簧力大小根本就和轴的窜动量没有关系。还有这个机构没主轴哪个高端!

如果A0大于0,弹簧对于调整摆杆和箱体的对中性还有存在的 意义?
也许是设计之前就已经弄错了

网友:
就单单像楼主提出来的图示的话,在不考虑其他任何情况下对中性肯定只是和AO有关
但是假如轴上受一个单向的轴向力的话那对中性就像你们部门其他人讨论的一样了。

网友:
a0做成可调整的,弹簧用数控机器做出来的一个批次就应该可以了。

老板急了可能是一他不想听技术(可能也听不懂)问题,二来这个好像也不是个特别纠结的事情。

网友:
如果两个簧现在这个状态弹力不一样,那一定会互相协调到能产生一样载荷的压缩量上去吧。所以只要中间杆子不动了,就是平衡了啊。

网友:
楼主没考虑摩擦力的影响!
考虑摩擦后,你会发现,还有对弹簧的弹力有一定要求的

网友:
间隙AO决定了,在轴受外力的时候,两个弹簧只有一个会被压缩,另一个弹簧不受力

网友:
既然间隙AO存在,那么轴就会有窜动情况发生,假设轴在受到间歇性轴向力的时候摆杆的位置会发生什么变化?当轴受到轴向力的时候,轴的左右移动距离是卡圈与箱体内壁的距离,此时一侧弹簧受力一侧不受力;当轴的轴向力消失后会怎么样?受力的弹簧释放力使摆杆回到最初的位置。轴在发生窜动时弹簧起到使摆杆自动回到箱体中心位置。但前提是忽略轴所受的径向力。以上愚见,请勿喷。

楼主:
引用 楼主:
参数是一样的!但是我想说的是即便参数不一样也不影响中间位置的窜动量!但我只说中间位置了

有争议才有趣

网友:
弹簧是不是都处在自由长度状态,如果是那和弹簧长度也有关系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调整的作用!反正就没看到调过!卷销就是。。。有可能叫错了,有些地方叫开口销,如下图;卷销起固定摆 ...

弹性销吧,开口销可不是这样的

网友K:
落后了,没看懂LZ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K:
落后了,没看懂LZ的问题

啊!看来我表达能力有问题吧!

网友:
如果摆杆固定在轴上了,轴就会在箱体上窜动。弹簧起到了什么作用。如果没固定摆杆受到其他的力时摆杆就会在轴上窜动了,并且轴会在箱体上窜动。

网友L:
一、自由状态下弹簧是松弛状态(存在A);
二、对中性是什么意思:振动情况下,弹簧刚度不同的话,压缩量肯定不同,所以平衡位置的对中性应该会与弹簧刚度有关;
三、我觉得还是找个人把问题讨论清楚,不要自己懂了就行了,不好。基础技术问题上的真理一般还是掌握在大多数人手中。

楼主记得分享啊...

网友:
恩,按照图示确实如楼主理解的,我想问这个怎么装配的??半轴承座??

网友:
感觉这个问题的关键还是在开口销上。摆杆固定?还是因开口销弹力相对轴有一定运动量?

网友M:
我判断是设计错误,如果要通过弹簧弹力来调节对中性,弹簧可以选类似像上图那样的塔簧,一头固定在箱体,一头固定在活动端,当然,也可能我理解错了。
另外问一下,偏转角度是多少?我见过的弹簧对中结构常用拉簧。你图上的压簧,角度大了定位有问题,弹簧也会被卡住。

网友:
从该图看来,对中不对中确实跟弹簧无关。

网友:
不消除A0的间隙,两个弹簧做的再准确也没有用,楼主想表达这点;
可是楼主在描述中说 跟图中的间隙A0有关”  很容易让人误解你要表达的主题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判断是设计错误,如果要通过弹簧弹力来调节对中性,弹簧可以选类似像上图那样的塔簧,一头固定在箱体, ...

我画出图中的结构,实际上是用在专用机械上!弹簧肯定有其他作用!只是说跟对中性扯不上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一、自由状态下弹簧是松弛状态(存在A);
二、对中性是什么意思:振动情况下,弹簧刚度不同的话,压缩量肯 ...

图示弹簧肯定是在压缩状态下了!而且实际上A0间隙是真实存在的!
当然了,肯定不考虑振动了!

网友:
说点实际的。
这个系统在一定精度要求下是没有问题的。这个精度取决于间隙A0相对于箱体卡环槽的深度。所以,从这个角度说,你们厂的原始设计并不一定有问题。
当然,A0为0或者A0为负是我们期待的情况,但实际上未必能达到。这其中的问题就在于你的弹簧刚度。对于大刚度弹簧,如果无视A0的存在设计成A0为负值,那么在安装过程中就会出现问题,需要制作专用的工具,且安装效率很低。因此,A0多数时候应该是个正值,只是不应很大。
所以,这个设计其实应该去翻你们的实际目的,去看你们的对中度要求有多高。但是话说回来,对中度要求很高的话,用弹簧就有又点扯淡了,因此,不得不说,如果这个设计是认真的话,对中精度要求应该是不高的,几个毫米到1个厘米之间都有可能。

网友N:
从楼主的示意图看来:
1、实际工作时,有轴向窜动,并且窜动量大于A0(没有轴向窜动就不需要搞这些结构了);
2、A0的存在只是为了装配方便,并且A0应该十分小,以至于很多技术人员忽略了;
3、对中的精度要求:偏差应该允许大于A0的,不然这个设计就有问题了;
4、图中示意A0在右边,如果轴向右窜动3XA0的量,楼主你想一下弹簧会有什么作用?

网友O:
我不信你把你的图给你们领导看的话他会看不懂 要么就是模型的简化有问题

网友:
这个不知道为什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不信你把你的图给你们领导看的话他会看不懂 要么就是模型的简化有问题

肯定没画图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调整的作用!反正就没看到调过!卷销就是。。。有可能叫错了,有些地方叫开口销,如下图;卷销起固定摆 ...

我们公司好像也这名,

网友:
专业分析出来没?我也是偏向楼主所想!

网友:
两边的弹簧未必完全一样,那么轴向窜动就会和弹簧有关。

网友:
弹簧的作用主要不是限定轴向串动,而是在摆杆轴向串动时,用弹簧作为阻尼件,减轻串动导致的振动和冲击。

网友:
引用 网友N:
从楼主的示意图看来:
1、实际工作时,有轴向窜动,并且窜动量大于A0(没有轴向窜动就不需要搞这些结构了); ...

大侠,我的理解是弹簧不是起对中作用,而是在有轴向窜动,起到减震,缓冲的作用。您觉得呢?

网友(点评):
是的,设计的初衷就是起减震、缓冲作用,只是楼主说是对中作用也未尝不可

网友:
我怎么觉得你的同事是对的呢!

网友:
我支持楼主的意见,上面的几位前辈也说得很好,总结下来应该是这样。首先两个弹簧的刚度不可能完全一致,所以摆杆在弹簧摆杆系统中不一定处于中点,所以需要预留出一定的间隙,使摆杆在箱体中可以通过调节保持对中

网友:
串动量确实和弹簧没啥关系,但是弹簧选的小了摆动幅度过大,选的大了又不减震了,楼主你说的是不工作时的状态,你同事讨论的是工作时的状态,工作时肯定是弹簧决定状态好坏,但是前提是得间隙得选好。技术上的好多问题,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得出的结果就不一样了。这个技术有时候自己知道就行了,跟别人解释是浪费口水

网友:
如果结构没有问题的话,我觉得楼主的对中和你的同事领导口中的对中对象应该不是同一个意思:依据前述,楼主的对中是似是指摆杆在轴上的位置与箱体之间的关系(即是否位于箱体中间)与弹簧无关,而楼主的同事领导说的应该是摆杆的轴线是否垂直于轴(即摆杆是否偏摆)与弹簧有关。

网友(2014-11-04):
假设2个情况:第1,如果把弹簧看成限位套,对中问题能够在A0上体现出来;第2,如果A0趋向0,弹簧的模量就决定对中线;实际情况是轴向串动,也就是说A0在这里是忽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