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制螺纹管,用什么材料做才能不让弯曲?

楼主(2014-03-08):
我们卷制螺纹管时,芯轴外径25mm,中心孔直径12 mm,长度900mm。现在用的是厚壁钢管做的,就是容易弯曲。不知用什么材料做才能不让弯曲。

网友:
T8 T10  45调质

网友:
不是无缝钢管吧?用无缝钢管试试。

网友:
壁厚这么厚了,怎么还能弯曲?是在使用的时候拉弯了还是加工的时候容易弯?
如果使用的时候弯曲,那么就直接加上芯轴,卷完后将芯轴拔出。
外径25,壁厚6.5的厚壁无缝管,长900,如果两端视为支撑点,中间需要施加很大的力才能产生挠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