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的机械手取瓶,放在传送带上瓶子经常倒了

楼主(2014-03-08):
设备的机械手取瓶,放在传送带上经常出现倒瓶的问题。
机械手夹住瓶子放在传送带上,机械手打开时,瓶子经常会倒。各位有什么好的意见没?
谢谢。

网友A:
搞旋转同步速度

网友B:
导轨比瓶子稍宽

网友(点评):
水平方向还有一个方向没约束呢

网友C:
传送带上弄点粘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导轨比瓶子稍宽

导轨就是比瓶子宽啊。只是机械手放瓶子时导轨或者机械手有抖动,所以瓶子倒,不知道该怎么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旋转同步速度

旋转同步速度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传送带上弄点粘胶

这不太好啊,有了胶,就没法取下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导轨就是比瓶子宽啊。只是机械手放瓶子时导轨或者机械手有抖动,所以瓶子倒,不知道该怎么弄了

稍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导轨比瓶子稍宽

那的看 机械手上料 是垂直导轨 还是平行导轨啦

网友(2015-01-21):
是不是瓶子与机械手速度不同步啊?

网友:
机械手加一个和传送带方向相同,速度相同的运动再放瓶子

网友(点评):
确实要这样,我们公司也有类似的场合,需要两个速度相等才能放

网友(2016-04-20):
1.可在放瓶子处设计一个类似毛刷的定位装置,即可定位又不影响行瓶子走。
2.在导轨上边延行走方向瓶子的两侧加两个挡板(中心距稍大于瓶子直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