桁架机械手导轨安装,请教

楼主(2014-03-08):
桁架机械手,X轴行程4米,Y轴行程2.5米,负载85kg,X轴单电机驱动两侧同步带,需要安装几副导轨?

网友A:
定位精度高不,不高用好的扁钢做导轨,利用滚轮在上面滚就行,再好点用导套加光轴,再好点用线轨。最好是两边加导轨。

楼主:
如果导轨装在矩形钢上,需要对矩形钢表面加工,钢壁厚6mm,怕加工后太薄,现在矩形钢上焊接厚点的过渡板,再加工过渡板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导轨装在矩形钢上,需要对矩形钢表面加工,钢壁厚6mm,怕加工后太薄,现在矩形钢上焊接厚点的过渡板,再 ...

可以,自己采用过,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自己采用过,没问题。

您好!4米行程,焊过渡板需要多厚的?加工掉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4米行程,焊过渡板需要多厚的?加工掉多少?

这个看你的焊接变形能控制在多少,焊后热处理,加工后剩余厚度以导轨安装螺钉定即可。

网友:
一边一条就够了吧,85公斤加上机体不会太重,但是上导轨之前安装面要加工一下吧。

网友(2015-01-21):
引用 网友A:
定位精度高不,不高用好的扁钢做导轨,利用滚轮在上面滚就行,再好点用导套加光轴,再好点用线轨。最好是两 ...

请问桁架机械手Z轴一般用什么机构?齿轮齿条和直线导轨吗?

网友(2015-06-05):
一般是根据负载重量来选导轨即可,X两个Y两个比较好点吧!

网友(2021-06-26):
产品效果怎么样?

网友(2021-12-29):
用矩形钢,变形量怎么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