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一种可以控制阻力大小的阻尼器?

楼主(2014-03-08):
有没有一种可以控制阻力大小的阻尼器?

网友:
自己做一个‘可调节流’,就可以了,很简单的东西,

网友(点评):
老师说的太简要,大把看帖的都不懂。 ^_^ 。您说的是液压型,还有机械摩檫式也是可以做成可调阻尼。

网友A:
听说过一种 磁流变液阻尼器 , 阻尼力可实时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说过一种 磁流变液阻尼器 , 阻尼力可实时控制

百度了一下,发现没有相关公司卖这个产品

网友:
看看闭门器的原理   好多参数都能调节的    什么开关门速度和力量……

网友:
回复者寥寥无几啊,凳子都搬好了,等着听课

网友:
闭门器上有两个调节螺钉,是用来调节闭门速度的。原理就是控制阀门开度的大小,来调节闭门的速度。
在机器上,在回转方向上通常用回转式阻尼器,但这种阻尼器的额定扭矩是固定的,不过有一定的梯度规格可选择。
实际上,我在英国一台贴膜机放膜卷上看到过一种简单机构。两片橡皮夹住中间的固定架,调节螺丝压紧弹簧来控制摩擦力。
简单,有效,不精准。要求不高的场合能用,我就经常用。

网友:
磁流变阻尼器、电涡流阻尼器、电磁阻尼器、电流变阻尼器这些都是!自己百度也可以查到,搜索主动阻尼器。

网友:
汽车减振阻尼器m阻尼孔可凋

楼主:
磁流变阻尼器、电涡流阻尼器、电磁阻尼器、电流变阻尼器这些都是!自己百度也可以查到,搜索主动阻尼器。

这些搜不到什么产品啊,都是些理论的研究。 我想直接拿来用。。。。。

网友(2025-08-14):
有通过机械方式调节的液压阻尼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