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识别汽车里程表被刷过,求科普。--国人要讲诚信

楼主(2014-03-08):
同事想买二手车,就是担心里程表被刷问题,如何识破。 可以通过查保险和保养信息吗?或者直接去找卖车的车主,可以问个明白吗?

网友A:
这个是一个‘无解问题’,高档车,里程是‘死存储’的,但假如换了那个芯片,还是一样的,你也无法知道原始里程的,

想100%找到原始里程,要调那个车的‘原始装配信息,即车架号与发动机号协调以后的’部件号,找到那个部件号,再调哪个部件的‘进厂号码’,追那个‘串号’到原始厂家,核对原始‘生产串号’,就知道了,

大虾你没玩过‘全线’,泄露你信息了,哈哈,假如以后找工作,千万别问这个问题,人家会‘看懂你’的,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一个‘无解问题’,高档车,里程是‘死存储’的,但假如换了那个芯片,还是一样的,你也无法知道原始 ...

前辈厉害,不用碗,连锅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一个‘无解问题’,高档车,里程是‘死存储’的,但假如换了那个芯片,还是一样的,你也无法知道原始 ...

实际上能操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