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机构:用丝杠导轨还是同步带导轨好?

楼主(2014-03-08):
三轴直线龙门机械手,Z轴承受负载80kg,速度0.5m/s,Z轴提升用丝杠导轨还是同步带导轨好?

网友:
80KG,用同步带行不?

网友A:
80Kg,负载不是很大,但是精度很难保证的,机械手一般精度都比较高,还是好好考虑下,另外同步带寿命也比丝杠差。

网友B:
感觉丝杆要好点,但记得加防逆装置

网友(点评):
用抱闸电机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丝杆要好点,但记得加防逆装置

您好!防逆装置是什么结构?有没有成品?

网友(点评):
滚珠丝杠的自锁设计,看过一个用两个超越离合器的结构,有中间传动用蜗轮蜗杆的,还有用带电磁制动的电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Kg,负载不是很大,但是精度很难保证的,机械手一般精度都比较高,还是好好考虑下,另外同步带寿命也比丝杠 ...

普通码垛机,精度不高。同步带寿命低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2014-04-26):
为什么不用齿轮齿条呢

网友:
多可以的。

网友(2015-03-03):
用同步带简单,成本较低。

网友:
用梯形丝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