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量仪测头是球的好还是平的好?

楼主(2014-03-08):
如题,发现量仪测头与工件接触的部分,有的是球状的,有的是平的,请教哪种好,或者各自的优缺点。

网友A:
测量圆柱或球状零件使用平测头好一些,测量平面形状使用球状测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圆柱或球状零件使用平测头好一些,测量平面形状使用球状测头

我遇到的测量圆柱面的也基本都是球形的,是不是球形的什么场合都行?

网友(点评):
球形测头需要扫描掠过圆柱母线才能完成测量

网友:
面对线或点,点或线对面好测一些。

网友:
这个就要看测量什么东西了。如果测量表面为内径就用球形测头,如果测量表面是外圆表面则可用平测头。

网友:
测头形状完全取决于被测物体的形状

网友(2014-04-19):
从测量上讲,球面测量是广泛适用的;仅仅取决于球面的弧度大小;一般内径用小球面,外径用大球面,除了计量级别的设备,现场比对测量量一般都首选球面;至于适用多大的弧度那就牵涉到专业问题了

网友(2018-08-05):
我又来赚威望啦!!

网友(2019-08-27):
看实际测量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