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侠们遇到过需要两个或以上切削参数配合才能解...

楼主(2014-03-08):
   以前解决加工质量问题,通常都是改某一个切削参数就可,最多是在问题已经解决了70%以上后再需要其它参数再配合一下以达到100%解决,即某一切削参数是导致问题的全部或大部分原因,
    但前几天遇到一个加工表面质量问题,单独改进给和单独改余量(
切削深度)或单独改粗车进给(该刀为精车) 都无明显效果,最后参照其它程序,将这几个参数一起改了之后竟神奇地好了,感觉好像是需要这些参数配合良好才能保证
    大侠们遇到过不是某一切削参数(
起全部或主要作用 )而是需要两个(或两个以上 )切削参数配合才能解决加工质量问题吗?其中原因是什么呢?

网友A:
只能说那几个参数都不在合理范围内。切削三要素一般要同时匹配才能起作用。

网友(点评):
但通常都是某一个参数起主要作用,例如粗糙度是进给起主要作用,刀具寿命是速度起主要作用

网友:
上楼说的不错,切削三要素的匹配直接影响产品的光洁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说那几个参数都不在合理范围内。切削三要素一般要同时匹配才能起作用。

但通常都是某一个参数起主要作用,例如粗糙度是进给起主要作用,刀具寿命是速度起主要作用。很少遇到动哪一个参数都没作用(只有同时动几个参数才能看到效果)的时候。

网友(点评):
哪个不合理改那个

网友:
也比较常见,车螺纹,断削车,打孔都会碰到

网友:
做加工都会碰到的,在少数严苛情况下,同一条件下,有些要素非常敏感。比如转速,在同一设备,某情况下,每分钟多转一转,你都能感受到很勉强。如果其他要素在不配合就无法进行下去了

网友:
切削速度 进给速度 被吃刀量都影响表面粗糙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