柔性攻丝求解

楼主(2014-03-08):
  公司新进了台广州数控的钻铣中心,不能刚性攻丝。本人接触柔性攻丝比较少,还是很多年前用过钻床攻过,夹头很简单,丝锥可以活动就可以了.

求师傅们指点柔性攻丝夹头结构.可以在加工中心上用的.具体由哪几部分组成.貌似有点小贵。如果可以自己做个简单的更好。(BT40刀柄.主要攻M20的牙。我想的是只卖一个G12M20的夹头.不知道上面是什么结构)

网友:
立加上攻M24的牙,主轴扭矩够吗?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75131
可以参考这个相关帖子。
BT40的加工中心一般攻螺纹也就攻到M14~M16左右,再大就铣了。

网友(点评):
齿轮档.主轴扭矩不是问题.螺纹比较深.铣的话.现有刀具不够长.求指点

网友(点评):
谢谢.做起来有点麻烦.我想直接吧丝锥头上磨两个对应的槽.然后做一个可以把丝锥放进去的夹具.一边钻个孔.用螺栓卡在槽里面.不锁紧.留点间隙.不知道可以用不

网友(点评):
肯定可以用

网友:
楼上是个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