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材攻丝时发出吱吱的声音,丝锥断了好几根

楼主(2014-03-08):
大家好;
  最近小弟在进行不锈钢攻丝时,M3的丝孔2.5的底孔,数控车床在进行攻丝时,每次进给1mm,攻丝时发出吱吱的声音并且丝锥断了好几根,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求助!麻烦大家看下是什么原因呢?着急死了,非常感谢啊!
  孔深是14mm,丝深为10mm。

网友A:
每次进给1mm?你那应该是攻1mm深度的意思吧,进给要是1那你丝锥不早断了啊。
车床上攻丝最重要的就是刀具中心和主轴回转中心要一致,不一致就会断丝锥(孔加工刀具都一样,比如钻头丝锥铰刀之类的)。另外,刀架不能走斜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次进给1mm?你那应该是攻1mm深度的意思吧,进给要是1那你丝锥不早断了啊。
车床上攻丝最重要的就是刀具中 ...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每次都是攻1mm,主要是之前做易切钢时候没有这个情况,刀具都是买的进口的,应该没什么问题,现在也搞不明白什么原因。

网友(点评):
不知道是细牙还是粗牙,你可以确认下底孔,然后把底孔钻得偏上差些看看。另外,如果是攻攻退退的话,你可以试试直槽丝锥,这样丝锥强度会好些。第三,适当调整攻丝转速。前提是我上面说的你确定没问题。

网友:
对,确认下是粗牙还是细牙,看看底孔是不是合适

网友:
不要猛攻,要进退有度,掌握好手感。
根据本坛经验:加点酱油,还是加点醋试试

网友:
加猪油最好,车间都是这么干的。

网友:
底孔至少2.6,车床攻丝是不太行的,想10MM有效螺纹盲孔攻到位批量活相当有难度

网友:
建议加油手攻。

网友:
M3*10深度,底孔不能小啊

网友:
如果声音很明显那就是丝锥与攻丝油首先选取不合适呢,如果切削声音不明显还是折断丝锥那就要检查轴线对中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