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不同转速齿轮如何啮合?

楼主(2014-03-08):
求教各位大师

小弟现在有个结构需要一根钢丝绳拽一个东西做300MM距离的往复运动,设想是弄两个齿轮啮合旋转,一端在减速箱上。一端弄一个齿轮轴在轴端套一个绳轮,通过齿轮轴旋转带动绳轮拉动钢丝绳。当绳轮拉动钢丝绳走完300MM距离后两个齿轮分离,套有绳轮的齿轮轴在弹簧的作用下快速回位,回位后静止这时电机齿轮还在旋转,然后两齿轮再次啮合做重复动作。  初步想法是这样但是做起来的时候有很大几率两个齿轮齿尖相撞导致无法啮合。
这个是现在的啮合方法,齿轮从左垂直移动到右边但总是撞齿:

这是我想的另一个办法用铰链固定移动端齿轮,让齿轮从左往右画圆弧去啮合,虽然依旧会撞齿但这样撞齿几率会不会降低一些。

小弟对齿轮这个实在不懂,这个结构用途要求没有那么高所以可以接受一定几率的撞齿!!
实在弄不懂了所以发帖问问各路大仙,看不顺眼的随便说只要别说脏话就行,咱没本事只能听着!只求把问题解决了!

网友:
我感觉换个方案似乎更好点

网友:
掌握好摆动的力,撞上齿后就会滑过去,就咬上了!

网友(点评):
今天做一个简易的模型结果咬上是能咬上了不过一加负载两个齿轮就产生排斥,两个齿轮就分离无法啮合

网友:
有什么目的?要实现什么功能。。可寻求替代方案,单纯这个方案肯定打齿

网友(点评):
目的是让一个东西往复运动,运动距离是300毫米 ,而且要求回位的时候尽量快用来节省时间。

网友:
看这个结构,滚筒上用单向轴承,可以解决你的问题,结构还简单些

网友(点评):
我说我用钢丝绳拉的是三个台钻进给轴您信不?

网友(点评):
什么意思?

网友:
参考一下经典的 不全齿+齿条结构 电动玩具,实现快速往返不打齿:

网友(点评):
把齿轮揍掉几个牙这个方式试过了不过因为另外一边也是齿轮所以还是撞齿,不过大侠这个用齿条的办法确实很好,小弟受教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