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专家看看这个产品怎么加工

楼主(2014-03-08):
最近有厂家找到我公司加工该产品,是车桥上的转动轴,大体可以分解为三部分,具体如图。这种产品我还没有接触过,如何加工没有概念,请各位指点。
图1:两部分由一字轴连接,右侧的半轴部分的孔如何加工?
图2、3:四个孔如何加工,孔内都有卡簧槽,需要什么设备加工?
图4:该部分有两个孔(带卡簧槽)和两端,如何加工?

网友A:
后面几张应该是模锻件,然后加工的。不知道单纯的机加工做出来的零件性能,是否达到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面几张应该是模锻件,然后加工的。不知道单纯的机加工做出来的零件性能,是否达到要求。

当然知道是模锻件!模锻之后如何加工?

网友B:
这些是要有工装才能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些是要有工装才能做

当然知道用工装。工装如何做?用什么设备呢?

网友:
立加+转台

网友(点评):
图1要立加、车床,2、3要立加,4需要立加+转台

网友:
第一个车床就可以了,三爪直接上,就是回转直径注意点。
那四个孔的也可以用车床,搞个法兰盘外形固定做第一个,然后按第一个孔定位加工另一边孔。
最后一个也用车床,法兰盘外形固定,如果要和左右两圆柱凸台垂直,那要法兰盘上做V型槽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