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遇见一零件求教如何加工

楼主(2014-03-08):
零件材料45钢,调质处理,批量为150件左右。怎样才能保证跳动0.02?
加工机床是数控车或普车6140,毛坯余量约单边3mm
图纸自己画的,不到之处不要见笑。

补充内容 (2014-3-9 00:15):
图纸画错了,中间的孔应该是32的.

网友:
图重画
PS:要么好点的机床掉头,要么好点的刀具反镗。

网友(点评):
方案同意,重新画图更同意

网友(点评):
把右侧外圆和内孔车同心,做基准,车完70,准备掉头,上软爪,把爪车一刀,打表找内孔,再在表检查外圆轴向,但我有疑问1.6的粗糙度你能车出来吗?

网友(点评):
0.8都可以。但是如果一次装夹的话,反镗那把刀需要内冷。

网友:
画图纸的人应该好好学学机械制图才对,不光是尺寸标错的问题。

网友:
怎么2个70的孔处还少了2条粗实线

网友:
楼主,保证圆跳动0.02,无论是普车还是数车第一个零件需要工件装夹后,“打表”,做个简单的芯棒或是换软爪,即可保证尺寸。

网友:
锥度芯轴。。卡盘卡住。尾座顶上。

网友:
楼主图纸少线

网友:
用表打就好了

网友:
反镗孔刀。是折叠式的。液压张开缩回。比较少见。这样就可以一次装夹保证同心度了。

网友(点评):
总共加工费才能给几个钱?

网友(点评):
你说的是反刮刀,反镗刀不是这样的,是类似于L型的。

网友A:
跳动的地方可以留量以后精磨。

网友:
剖视图 有点 问题

网友:
只要不是破旧车床,干这个活用不着担心,直接卡盘装夹,直接车就成,公差完全能保证

网友B:
你的制图水平有点那个了,要加强学习!

网友C:
150个直接打表就行了,反镗刀都是扯淡。开夹具需要成本,费点时间算了

网友:
以外圆为基准,反过来加工两边的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制图水平有点那个了,要加强学习!

97年学的机械制图,出了学校一直也没用,最近这两天拿来画,确实不行啊,要重新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50个直接打表就行了,反镗刀都是扯淡。开夹具需要成本,费点时间算了

品种多,只是尺寸大小不一样,最多的500多个,少的100个不到,15个品种,都打表的话是不是没效率了?

网友(点评):
品种多数量少就打表,熟练工打个表就10秒左右。

网友(点评):
打表就打头几个,其他的都擦干净了,以后干10个检查一个就行,精活不都这么干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跳动的地方可以留量以后精磨。

磨的话怎么装夹?调头装夹不打表能保证也不用上磨床了吧?

网友:
类似这种刀具,一次装夹可以反镗左侧内孔。但是要注意底孔直径是否够进刀。也就是底孔要比刀具的宽度(图中f+d/2)要大,不然刀具穿不过去。

网友:
对这图画的还是有点无语的。不过学习下各位的加工方法还是不错的

网友:
同样是新手,不敢嘲笑别人。

网友:
装轴承的吗,用同心度就可以了吧

网友:
楼主啊  跳动公差 也能像你这样标啊  难道标准改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