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丝机,买了才工作几个小时,再也动不起来了

楼主(2014-03-08):
请问,我买的攻丝机,买了才工作几个小时,再也动不起来了, 请问可能是什么毛病?
是简易的,1400元买的,请大家建议我换那个配件? 或者怎么修理。
故障的体现是,按什么都没有反应,就跟没有电一样。电机没有输出。

网友A:
你先看看里面有没有保险丝?如有再看看是不是好的? 有可能是启动电容有问题,换个电容看看?使用这种设备一定要把地线接好,防止漏电击人。

网友B:
攻多大,不大的话,直接手电钻上夹丝锥,转速慢点也可以用

网友(点评):
你不是大侠,是巨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看看里面有没有保险丝?如有再看看是不是好的? 有可能是启动电容有问题,换个电容看看?使用这种设备一 ...

大哥,那里电容到哪里买,我想试试,
还有,我看好像没有保险丝。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攻多大,不大的话,直接手电钻上夹丝锥,转速慢点也可以用

这样行吗?那怎么退出来?

网友:
手电钻有个那个,扳过来正转,扳过去反转退出来
攻丝的时候,轻轻按下,自己就攻了,不要用力按,转速会太高

网友:
找个电工,拆开瞅瞅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那里电容到哪里买,我想试试,
还有,我看好像没有保险丝。谢谢你

你看它里面就有电容,上面应该有参数,如没有,大概买个2μ/400V的就行。一般家电维修铺有。

网友:
电机有没生响,若没声响可能是控制部位保险烧了

网友:
打开电源开关 看看接线头是否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