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压力继电器和压力传感器的疑问

楼主(2014-03-08):
请问,带有开关量和模拟量输出的压力继电器(比如说HYDAC的EDS压力继电器)同压力传感器有什么区别?带有模拟量输出的压力继电器能否用于闭环控制系统?谢谢!

网友:
为什么不百度

楼主:
百度了没有百度出来,度娘不是万能的,还请高手回答。

网友:
EDS系列相比压力传感器而言,精度低、响应频率低、滞环大,低速低精度的闭环控制没问题。

网友(2014-04-25):
最大区别就是这种传感器比纯模拟输出的压力传感器多一个开关量输出,引线多1根或者两根。普通压力传感器能做的它都能做,还多了一个开关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