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度机构形式

楼主(2014-03-08):
三轴直角坐标码垛机械手,精度不高,速度0.5m/s,负载80kg,想在Z轴上加个旋转机构,旋转机构下面装吸盘,吸盘吸箱子,实现90.180.270.360分度旋转,用什么机构好?成品的气动分度盘,凸轮分割器有吗?

网友A:
你这个相当于四工位了,分割器可以实现,而且精度不高的话,一般的牌子应该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了。你要在Z轴加是相当于分割器要倒着装吗?还有你这个动作就只是实现4工位的旋转,而不用上下的吧?气动的应该也可以满足,价格方面就不了解了,你可以到时候都找找做个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相当于四工位了,分割器可以实现,而且精度不高的话,一般的牌子应该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了。你要在Z轴 ...

三轴直线运动和旋转运动是同时进行的,倒着放合乎常理吗?知名的品牌有哪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轴直线运动和旋转运动是同时进行的,倒着放合乎常理吗?知名的品牌有哪些?

看你的要求了,倒着放也是可以的,之前有做过一台是倒着放的。台湾比较知名的有德士和潭子。国内的话具体就不知道了,现在不管是台湾还是国内分割器的牌子都很多。

楼主:
有用气动旋转分度台或摆动气缸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