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我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2014-03-09):
请高手帮我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现在作实业不景气,搞技术的人越来越少,都想挤进官场,这个国家怎么了

网友:
随便点,其实点否就好了
好像是你电脑没联网吧,联网的话就不会弹出这个窗口了

只能说是好像哈

网友A:
按照上面的提示是ProE的帮助出问题了,这个点确定吧。一般没有多大影响的

网友:
你这是什么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上面的提示是ProE的帮助出问题了,这个点确定吧。一般没有多大影响的

就是帮助的问题,没有反应了,别的没有,对软件也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