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批量加工的简易专用量具设计及使用01-07孔圆柱塞规

楼主(2014-03-09):
       孔的测量,特别是较深的孔,设计圆柱塞规测量,测量效率高,错检率低。这类量具的使用方法全凭手感,通规能顺利通过全孔,止规进不了孔,即为合格。通过进不去,或进去不到底,孔小,返修;止规进孔2毫米以上,孔大,废品。
设计通塞规时,要注意在一边开一道槽,以便通气。测盲孔时,在孔最小的情况下,如果还带有泠却液,量具会被吸住,很难往出拔,所以通规要开通气槽。
       这类量具在测量孔最大尺寸时,止规允许进孔不超过2毫米为处理合格。测浅孔时则要求止规粘住口部也算合格。

网友:
“通过进不去,或进去不到底,孔小,返修;”
想请问一下,检测出来的孔小的零件一般是如何返修的呢?拿回去精绞一下可以吗?那又是如何控制返修的加工量呢,是不是需要在返修处理处再精确测量?还有,像这样的返修工作是在机加工处进行还是由钳工完成?谢谢。

网友(点评):
批量加工,都有专用的工装和设备,把返修的零件装上用刀具再过一遍就是了。一般都是自己的活自己修,也有经多工序,分不清责任的,可安排专人修。

网友(点评):
哦 明白了 谢谢大侠的解答

网友:
大侠这些知识很基础,很专业,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
多谢大侠的无私分享,虽然是机械的基础知识,虽然本人做不到温故而知新的境界,但学而时习之后,而得到的快乐,挺赞的。

网友(2014-08-02):
末学有2个小问题请教六角车师傅:1.可否将通止规做在一个轴上的二端,这样做是不是更简单一些?2.图面上通止端面各有个φ10*0.5的凹坑是什么用意?

网友(2016-09-14):
你好,我现在需要检测M14~M20X1.5的螺纹孔,批量。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