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看看这个是几位几通阀,它的工作过程是怎样的,先谢谢了!

楼主(2014-03-09):
请大家帮我看看这个是几位几通阀,它的工作过程是怎样的,先谢谢了!

网友:
三位三通

楼主:
怎么是三通呢?工作过程是怎么样呢?

网友:
三位四通电液换向阀

楼主:
晕了!我特别的想知道什么时候是最上面位工作,什么时候是中间位工作,什么时候是最下面位工作?

网友A:
这是哪产的,工况是什么样的
系统原理图有吗

网友:
感觉是先导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哪产的,工况是什么样的
系统原理图有吗

这就是系统图,是一种工程车的走形液压图。

网友:
是三位七通阀

网友:
最上位,是暂停保压?中间位是限压?最下位是卸压?
不懂乱说的,等明白人

网友:
我也觉得是三位七通

网友B:
要搞清是几位几通,首先要弄清控制阀的两个油路是内部的还是外接的,如内接的,外部就没有油口,那几个口就不计算通口数,我们通常说的几通是指动力油口,如有的发还有泄油口,其实不计算,实际在这里的弄清几位几通不重要,关键在搞清它的实现方式,原理,这里的阀其实主要是实现3位4通阀功能,其他口是对阀本身的先导部分进行控制的!

网友(2014-04-23):
是三位七通换向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搞清是几位几通,首先要弄清控制阀的两个油路是内部的还是外接的,如内接的,外部就没有油口,那几个口就 ...

有道理

楼主(2015-12-09):
引用 网友B: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挺强的

网友:
三位阀是肯定的了 具体几通把阀体拆下看看阀体上有几个开孔就清楚了啊,计数的时候想着把控制口和泄油口减去啊

网友:
三位七通阀, 一个回油口, 四个正反向油口,两个电磁阀的先导控油口.
上位时进油口封闭,马达正反向油口联通泄油回油箱, 行走马达受液压制动器作用停止运行,
中位时滑阀正反向油口联通, 滑阀由关闭过渡至开启, 主要是防止泵憋压.
下位时滑阀全部开启,行走马达高速运行.

网友:
应该是三位七通

网友:
坐等高人解答,关注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