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看看这个两个阀有什么区别,谢谢!

楼主(2014-03-09):
请大家帮我看看这个两个阀有什么区别,是两位阀还是三位阀,我在实际工作中发现其实只有左边和右边两个工作位工作,那么中间的那个工作位有什么作用呢,何时才能用到呢?其中下面那个阀孔的通径是10个,有5个孔成"^"排列,最下边那两个T孔是相通的,他这样的开孔设计有什么好处呢,它的回油管事部是要接两根呢?谢谢!

网友:
一个可以用电   一个用电   加用手

网友:
几个孔里有所谓的先导孔吧。。。

网友:
回油孔接一个就行,另一个堵起来。

楼主:
这种阀有几个工作位呢?中间那位什么时候用得到呢?

网友A:
建议你找本有关液压阀的书把 可以知道阀的内部大致结构
阀是三位四通的 三个工位  中间的工位是切断供油 回油

网友:
有了牌子和型号还在社区里问?
自己百度一下是最快的!
附图你看一下吧,应该能了解阀的作用。
不过最后的A01是什么意思厂家网站一下也没找到,可能再需要仔细找找。
这个实物没见过,所以你说的5个孔的问题解答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找本有关液压阀的书把 可以知道阀的内部大致结构
阀是三位四通的 三个工位  中间的工位是切断供油  ...

阀是二位四通的。看看上面的厂家资料吧。
刚开始我看有三个框也以为是三位四通,习惯了。

网友:
上边的应该是三位四通的  下面的是二位四通的

网友:
第一个是二位四通阀,中间的“工位”是换向阀的过渡机能。再说弹簧力大于电磁力在右位。弹簧力小于电磁力在左位,也没法对中吧。。

网友:
第一个阀是三位四通阀,不通电时,处于中位,管路封闭,不会工作。
第二个阀是二位四通阀,不通电时,处于左位,管路是联通的,通电后,处于油位,油路相反。油位变换时,油路封闭过渡

网友:
我们一般用的两位阀都是用三位阀简化而成的。
楼主图示结构描述的比较详细,阀只工作在左右两个极限位置,中间是过渡位置,表明过渡状态的机能,需要采取合适措施避免过渡位对系统性能的影响。
中间位采用o型,如果没有溢流阀会对泵产生较大冲击而损坏,如果采用H型,则有可能导致过渡状态油缸位置或状态偏移。
一般人们选择二位阀不太在意中位过渡机能,在特殊情况下会导致系统出问题

网友(2014-04-17):
都为2位4通阀,中间位为过渡位,是在阀动作时的死区
主要区别:(1)两种阀的通流直径不一样,流量不一样
(2)两种阀初始位置不一样,上图在初始位时P通B,A通T;下图在初始位时P通A,B通T
(3)上图为电磁换向阀,无机械换向杆,下图为电磁换向阀,带机械换向杆;
(4)一般通径为10mm的换向阀都是5孔的,其中P/A/B各1个,T2个,T口2个是为了回油时背压小一点,实际使用时阀块上可以只开一个T孔,也可开2个,但如果开2个时一般在阀块里也是联通的,接1根管就可以了

网友:
两位四通的换向阀,对应力士乐的D或者Y型机能的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