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详细螺纹装配

楼主(2014-03-09):
请教一下,UG在装配螺纹时咋装配,装配后没有干涉,也就是干涉检查时显示接触,而不是非硬。其他画图软件也行, 求各位指点指点。大谢。。

网友A:
pro e机构分析里面貌似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o e机构分析里面貌似可以

proe不是很熟,我去看看能不能达到效果,谢谢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