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车直径为22的普通六角棒时,成型刀片很快就坏了,请教

楼主(2014-03-09):
请问数控车床车直径为22的普通六角棒时,成型刀片怎么很快就坏了,只能车400个左右,刀片型号是TNMG160408-HA  TNMG331-HA PC9030的。

网友:
如何对22的六角不锈钢进行车削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18237

记得跟过这个帖,参考下吧,看你用的PC9030,应该也是不锈钢料吧。

网友:
不知道你是怎么车的,但是400个的寿命应该还可以啊。实效是崩刃还是磨损?

网友:
切削工艺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