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到量纲分析的东西,觉得很有趣!

楼主(2014-03-09):
最近看到量纲分析的东西,觉得很有趣!居然不需要了解物理模型的基本原理,弄清楚各个物理量之间的量纲关系,并要求线性代数的计算功底就能得出数据和结论,比较诧异!也深感这种方法很抽象,没有深厚的数学功底以及对分析的物理模型归纳能力也玩不转。

各位大侠,在实际工程案例中是否有对模型采用量纲分析的方式进行过计算分析?

网友A:
大约3年前在学校听过一个北大老教授的讲座,主题是《 量纲理论》,他说 原子弹爆炸 就可以用 量纲理论 证明,我当时听的是云里雾里的。

网友:
基本看不懂的公式首先对一下量纲来检查一下

网友:
量纲分析,实际是玩‘因子’,其前提依然是物理模型与数学基础,

物理模型是个‘框架与概念’,数学是‘执行部分’,这俩东西玩的烂熟,概念清晰了,之后是玩各种因子,及其‘迭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约3年前在学校听过一个北大老教授的讲座,主题是《 量纲理论》,他说 原子弹爆炸 就可以用 量纲理论 证明 ...

我觉得这个老教授的说法是事后孔明,没啥意义。
那不是简单的划等号,而是开辟了一个新的伟大领域。

量纲的作用,我感觉是更多的是验证作用,提供了一个论据充分的视角。
有很多很有意义的参数,往往是无量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这个老教授的说法是事后孔明,没啥意义。
那不是简单的划等号,而是开辟了一个新的伟大领域。

很有道理!他只是开辟了一种视角,而这种视角只能作为意识或者直觉,不能帮助我们解决直接问题,只是“事后诸葛”!

网友C:
长长见识~~

网友:
麻省理工的经典力学公开课第一节课就讲了量纲分析

网友:
量纲分析主要2个作用:一个计算式,可以用量纲分析来检查,但不能确认;另外,某些情形下,量纲分析也可以用来作合理假设,然后,做实验确认。

网友:
引用 网友C:
长长见识~~

来学习了

网友:
对自己推导的公式是否正确,可以用量纲分析初步检查,如果分析出量纲不符合,公式肯定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