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锥断在孔里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4-03-09):
前些天,在车间搞装配,攻螺纹孔时丝锥断在孔里,真是束手无策!于是查资料,看到两种解决方法,分享出来供社友们参考学习。

网友:
你这样干啦?

网友:
可以用电火花将丝锥打掉

网友:
可行,感觉成本较高,开拓思路了,学习了

网友:
爪子没有夹紧力吧,怎么取出断的丝锥的呢,

网友:
碰到过断丝锥的情况,一般用暴力一点一点敲碎。希望高手提供更多解决方法。

网友A:
楼主是否用过?一般都是用来放电的了

网友:
有见过反敲锥牙,让其反转出来的

网友:
我们一般焊上个螺母拧出来,要不直接用气焊吹掉再补焊!

网友:
此方法可行

网友:
哪个用过丝锥取出器的?

网友:
楼主,丝锥取出器这东西早就开始应用于实际生产中了,不过实际生产中这东西实际作用不是想象中的大。比如丝锥的头部一小段断在盲孔里了,丝锥取出器怎么做呢。实际上,工厂处理丝锥断在孔里的方法很简单,一般丝锥取出器能出来的,也可以用小虎钳夹出来的,通常丝锥都是头部一点点断在孔里面,这时候要么换硬一点的钨钢钻碎,要么电火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否用过?一般都是用来放电的了

如果遇到较大的工件,就不好处理了!

网友B:
断在里面的我都用 线切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断在里面的我都用 线切割

如果是较大的工件,那怎么办

网友:
我都直接用短圆棒做,一端开个三爪,直径略小于孔径就行了

网友:
楼主的工具很多情况下不是很好用

网友C:
如果是稍大一点的丝锥啊,能否在断了的丝锥上重新钻孔,完事攻反丝。我不懂啊,只是个猜想,

网友:
看了,又学了几招啊

网友:
你介绍的方法没用过,试一下了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稍大一点的丝锥啊,能否在断了的丝锥上重新钻孔,完事攻反丝。我不懂啊,只是个猜想,

钻个屁啊 丝锥硬度比较高  谁废那事 不嫌麻烦
在断丝锥的孔里滴点煤油浸泡会,直接找白钢条一端磨成锥型,斜顶着牙槽反敲出来。不行就暴力,用白钢条对好,几榔头下去把丝锥敲碎了,重新攻螺纹,再不行就电火花。
如果工件是不锈钢之类的,折进去太多的话就算了,基本上都直接电火花了。

网友:
在铝合金上断的小丝锥(M3/M4 )曾经用铣刀弄出来了几个,效果还行,不影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