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面车成这样(有点鱼鳞状)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2014-03-09):
   如题,加工效果和加工刀具见附图,数控车,加工方法为用三角刀的刀尖沿X轴往下扎,车完端面后再扎一R。
请教:加工成这样的原因是什么? (请教:大侠们遇到过需要两个或以上切削参数配合才能解...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51978,这个帖子说的就是这个事)

网友:
铸铁?
怎么像是被压裂的感觉

网友:
看着像锻件。图片看不明白你的走刀路径,但是看着像蹭刀了。要么刀具主偏角选的有问题,要么走刀路径有问题。最好有图纸确认下。

网友:
你那种三角形刀能车端面吗   仔细看看刀具样本

网友(点评):
你最好把刀柄的型号写上我查一下

网友:
条件不全,很难回答

网友:
1.夹宵
2.蹭刀

网友A:
没有切削,硬挤的

网友:
换刀片吧

网友:
看刀具中心高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切削,硬挤的

什么原因呢 ?后来只是改进给、余量和前刀进给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蹭刀

为什么会蹭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会蹭呢?

积屑瘤积在了后刀面上?

网友:
R角太大

网友:
换0.4刀尖的试试

网友C:
线速度不合适 高点或者低点就好了

网友:
感觉是挤出来的

网友:
感觉像是刀具上的积削瘤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速度不合适 高点或者低点就好了

怎么能看出是线速度的问题呢?

网友:
你加切削液了没你说的又不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