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分割器的圆盘作业台

楼主(2014-03-09):
不用分割器的圆盘作业台方图

网友:
这个工序是怎样的,有什么新的特点

网友:
那用的是什么嘛楼主

网友:
我也想了解用什么带动的、、、、有啥优势

网友:
我很想了解楼主用的是啥玩意。。

网友:
是用伺服电机带传动的吧。

网友A:
下面装的是啥呢,有分割器的精度高么?

网友:
哎……也不讲解讲解………………

楼主:
以上各位,对不起了,这几天正忙,先插个图,过几天来交流,说一不二.

楼主:
不用分割器的8工位圆盘输送机
此不用分割器的8工位圆盘作业输送台是我一个项目中自动化生产作业过程中的一个设计。作业要求工件在(工模板胎具)上一次定位后由动力输送至下一工位,按控制要求作设定时间停留18-20s(专机工位加工)再送往下一个工位作业。分度时间即伺服电机推动一个工位3s,其工模板胎具在作业完成后的最后一个取料工位按设定等分循环作业的一种圆盘自动输送机械。本圆盘输送机其最大特点为:
1,         工件定位精度高,直径3米圆盘重复定位精度0.1mm。一般机械分割器做不到。
2,         工模模块化,系列化,换模快速,输送机可以在作业过程中同时作业不同品种规格的工件。
3,         机电一体化PLC模块控制,智能识别定位精度,操作方便实用性强。机构简单,维修方便,成本低,易推广
实际上在自动化生产领域分度机构的运用早已不限于分割器的应用,有一种简单的气动分度机构早已有人应用,国外标准的气动分度盘已上市20多年,我在10年前也用过festo的分度盘,但是只能使用一些小功率的地方,价格也贵。我这次大胆运用于3米圆盘,无非是感到这些年来伺服和传感器技术的快速发展,给分度技术带来新的应用而已。
此圆盘分度机构并不复杂,主要有有伺服推动机构,转臂,气缸拔销,激光传感器等组成,圆盘作业时原点定位后由动力回转盘推送至下一(绝对位置)工位,按控制要求作设定时间停留(专机工位加工)再送往下一个工位。定位精确,稳定,可靠,简单。

网友(2015-01-23):
这个盘转动惯量比较大吧,需要伺服电机+减速器,成本应该不比凸轮分割器低

网友:
伺服电机怎么带动的??同步带吗??以前接触过液压的。

网友(2015-08-21):
怎么下面没有看到驱动装置

网友B(2016-05-17):
引用 网友A:
下面装的是啥呢,有分割器的精度高么?

你好,要用到三个圆盘,因成本原因,能不能用一个分割器+圆盘,在这圆盘上安装齿轮,  通过齿轮传动,带动其他圆盘?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你好,要用到三个圆盘,因成本原因,能不能用一个分割器+圆盘,在这圆盘上安装齿轮,  通过齿轮传动,带 ...

另外两圆盘转动分度后用气缸插销定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另外两圆盘转动分度后用气缸插销定位

另外,不用齿轮传动的话,链条传动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要用到三个圆盘,因成本原因,能不能用一个分割器+圆盘,在这圆盘上安装齿轮,  通过齿轮传动,带 ...

可以的,精度方面会有影响,其实也差不多的,分割器估计也要放大规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精度方面会有影响,其实也差不多的,分割器估计也要放大规格.

网友B:
你QQ多少,到时候在你那买几个,比诸城分割器精度?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QQ多少,到时候在你那买几个,比诸城分割器精度?价格?

QQ379269347  比那种一定好很多 价格也比他们的贵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