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齿刀具寿命问题,求大神解答

楼主(2014-03-09):
想对滚刀寿命方面作一下了解,一把滚刀该不该修磨有没有一个评定标准,还有就是我们怎么去规定一把刀能用多久或是做多少个产品?本人新手,求大神们指点

网友:
啮合、齿型、齿筋超差时候就是需要交换了。我们公司做微型齿轮,规定jgma2级别是200,3是250,4是400。

网友:
我们量产用的滚刀有两种涂层的 黑钛和黄钛 黄钛的涂层与黑钛的涂层材料和工艺都不一样 黑钛的涂层比较耐磨损 要磨得的话就看刃尖上的涂层有无被磨掉 一般都是多串刀 多磨 磨的时候少磨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