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师帮我看看,设计出一个新的形状

楼主(2014-03-10):
求大师帮我想一个联接方式,除了图上的,而且接连板不能连在一起必须4个分开单独的,能固定也能调节角度 求大师帮忙解决,这个联接板形状不是很好看,而且调整气缸的角度也麻烦,求大师帮我看看,设计出一个新的形状。

图片

图片

网友A:
固定4个连接板的型材换成厚板材,4个连接板上加装转动轴,连接板跟轴是固定连接的。连接板通过转动轴,可实现360度旋转。厚板的背面,有紧固装置,调整好角度,可以任一点紧固。

网友:
把铝型材换成加工件,形状】。

网友:
安装板上抠圆弧槽就可以调整了。

网友B:
做一个u型槽连接到铝型材背面去,铝型材打孔,中间两个调整会有问题?

网友C:
LZ的意思好像是要水平位置调整和角度调整都要

网友D:
需要调垂直度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定4个连接板的型材换成厚板材,4个连接板上加装转动轴,连接板跟轴是固定连接的。连接板通过转动轴,可实 ...

不行,那个连接铝型材不能换掉,最好换那个L型调整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的意思好像是要水平位置调整和角度调整都要

是的,那个形状特殊的铝合金梁可以双面调整纵向位置,最好把L型板换掉,现在最主要的是L型板调整角度气缸挡住了,不好调,而且L型板也不是很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需要调垂直度么?

垂直度上面的顶丝可以调的

网友(点评):
哦,对了。如果3颗吉米,那么任意角度都可以。不过从下往上,总感觉不顺手。期待其他更好的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吉米是什么意思,气缸可以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一个u型槽连接到铝型材背面去,铝型材打孔,中间两个调整会有问题?

不是太明白您的意思

网友(点评):
L板做成u型连到铝型材背面去,或者铝型材打孔连到背面,但中间可能有问题

网友:
铝型材不能换的话,就换气缸。换成别的安装形式的气缸。

网友:
引用 楼主:
垂直度上面的顶丝可以调的

气缸可以换么?
如果不可以,位置也不动,把L型换成平板,从下面固定到铝型材上,用2个吉米即可。不过也不怎么好调,将就吧
气缸可以换,那方法就多了。

楼主:
好吧,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