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画出一段固定半径、固定弧长的弧线?

楼主(2014-03-10):
怎样在CAXA里画出一段固定半径、固定弧长的弧线?
例如:半径为30,弧长为65.45的弧线?

网友:
先计算弧长对应的角度大小,再画出角度线就产生了要求的弧长

网友:
这个有公式吗

网友(2014-09-06):
弧长/周长*360=对应的圆心角

网友:
楼主找出软件能直接画出弧长了吗?

网友:
在CAD里面,或者是三维软件里面,标下弧长,然后改就OK了,就是参数化,CAXA没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