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批量加工的简易专用量具设计及使用01-08孔深度量规

楼主(2014-03-10):
       这是一种测量孔的台阶或平底深度的量具,结构十分简单。仍然以通止的形式对零件尺寸进行检测,由于这种量具的通端在孔内看不见,只能靠摆动量具的感觉来判断,为了取得一定的摆动量,量规的宽度至少比孔小0.5毫米,测平底或台阶孔误差较小,但测倒角孔时误差会大一些,得设计另一种量规。
       下面是测平台阶或平底的深度量规示意图:

网友:
大侠好,谢谢分享,顶一个

网友:
精度在0.01级别的话,买个百分表,0.001级的话就买个千分表,做个表架,做几个专用表头,对于深度20mm多以下的孔就够了,效率和用通止规差不多

网友:
楼主的设计感觉精度不怎么样

网友:
图有点问题吧,这个B靠什么连接的啊

网友(2014-08-02):
非常实用的设计啊

网友(2017-11-09):
简单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