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这个表面处理是什么?

楼主(2014-03-10):
黑色部分光洁度很高,是不是钢然后镀了黑铬?

还是渗碳???

网友A:
发黑完全可以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黑完全可以做到。

发黑这工艺不是快淘汰了么?

这里零件的表面要求很光滑,而且硬度需求很高。

网友:
渗碳+淬火

网友:
发黑可以吧

网友:
黑色阳极氧化处理。

网友:
镀铬很亮的,你这个像发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