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8.0加工模块移动不了工件,求解决

楼主(2014-03-10):
各位大侠,在NX8.0加工模块里,如下图所示我想把工作翻转180度,但移动对像这个命令为什么远不中工件只能选中坐标,我的模型是SLINDWORK用UG直接打开的!
或哪位大侠有其实办法?小弟谢谢啦!!

网友A:
多试试就行了怎么可能移动不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试试就行了怎么可能移动不了呢

主要是选择对像那里,我点工件没反应,过滤器也没开。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你用了几年ug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了几年ug了

今天算上第七天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算上第七天

在学UG数控编程时必须要会一点UG造型的一些相关操作,否则自学起来是很吃力的。本来UG软件自学起来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建议从造型学起。

网友(2014-04-19):
提升体 再旋转 小菜鸟哥哥 只能帮你到这里了

网友:
用SW转X-T格式,再用UG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