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输送线加什么样的阻挡比较好?

楼主(2014-03-10):
求助自动输送线加什么样的阻挡比较好?下面是输送线

网友A:
有专用阻挡气缸。

网友:
阻挡气缸

网友:
?你这个是皮带线吧?皮带线加个普通导杆气缸就行,基本不存在回弹问题
要是倍速链输送线就得用阻挡气缸了

网友B:
我建议你参考misimi的参考案例,很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建议你参考misimi的参考案例,很有用

在哪找这方面资料 ?百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专用阻挡气缸。

是气缸 阻挡 ,采用什么结构 ?上面的是挂面,也不能使它断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哪找这方面资料 ?百度吗

http://cn.misumi-ec.com/eglib/

网友:
工件自重、输送速度都没有,怎么给你参考?

网友:
专业阻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