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治具怎么实现上下移动呢

楼主(2014-03-10):
大家过来看看这个治具实现1左右移动靠得是滑块,要想实现2上下移动要把那两根柱子换成什么呢,新手,不知道怎么搞治具,大家帮忙出出主意

补充内容 (2014-3-10 15:57):
我没说清楚,这东西很小,领导说了直接用手控制上下,不知道用什么,可以升高一段然后停住,在升高一段

网友:
本人愚见:直线轴承+镀铬棒/铜套+镀铬棒   气缸驱动。具体视空间位置

网友:
在柱子上加两个导套,可以是铜的,也可以买现成的线性轴承加镀铬棒。

网友:
直接用三轴气缸就行

网友:
用导套+镀铬棒或者直线轴承+镀铬棒,最简单的方法是用气缸直接驱动了,在背后或者顶面安装气缸。单轴或双轴气缸则行,三轴成本高,有两根柱子作为导向就可以了,不必要用三轴气缸!

网友:
2个位子都要停?只用手?
拨珠螺丝试一试看看
但是估计效果不太好

网友:
暂时就想到这些---加个配重,使2板处于差不多受力均衡状态,然后用拨珠螺丝或者类似结构在2个对应做卡点即可。上下加限位

网友:
你老板都说了,用手
把1往右推,1是阶梯的撒

网友:
在两根立柱下端加根凸轮轴,通过手摇凸轮轴控制其上下。愚见。

网友:
中间加更根丝杆和螺母,旋丝杆可以任意位置停顿

网友:
用丝杠螺母,螺母固定在工件2上,丝杠在俩导柱之间,加个手轮,转动手轮可以实现工件2停在任意高度

网友:
丝杆旋转运动,带动螺母上下运动。用手摇齿轮带动丝杠旋转可以实现,很麻烦

网友:
直线轴承+镀铬棒

网友:
1和2方向的移动都可以用丝杠螺母机构实现,丝杠可以将手动旋转运动转化为直线运动

网友:
满篇错别字。。。

网友(2015-05-20):
直线轴承+镀铬棒+弹簧

网友:
精度要求不高的话,丝杠多方便啊,手摇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