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比例换向阀和双单向节流阀联合使用的问题

楼主(2014-03-10):
请问各位高手,最近在看一张行走装置的液压原理图,发现比例换向阀和双单向节流阀叠加使用,这样设计是为什么?双单向节流阀是不是有点多余啊?谢谢!

网友:
估计是比例阀不起作用时节流调速。正常时节流口全开。

网友A:
各位大侠  我想把随车吊的手动阀改成电液比例阀 有谁能给点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
价格高,操纵不方便,没有手动反馈

网友:
比例换向阀与双单向节流阀配合保证能液体流出的压力与流量均衡,以双作用执行元件(油缸),使其传动更加平稳精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各位大侠  我想把随车吊的手动阀改成电液比例阀 有谁能给点这方面的知识

若手动阀是液控多路阀,则将减压阀控制手柄改为比例减压阀,用电子手柄+比例放大器控制比例减压阀,即可实现手动液控多路阀的换向和比例控制。现在厂家多采用无线遥控控制,先对车辆进行电液比例改造,再加装无线遥控系统,现在无线遥控接收机都具备电液比例放大接口,可以直接控制比例阀,有的遥控器还具备发动机节能模块,可以与电喷发动机连接,可以实现工况自动匹配,提供作业效率,节省油耗。

网友B:
无图无真相,楼主最好能给个原始资料让大家帮着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图无真相,楼主最好能给个原始资料让大家帮着看看

这种用法,我的理解是相当增加两个阻尼,改变负载特性,使其更适宜于比例阀控制。

网友(2014-08-23):
可能是有负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