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浮动丝锥对刀问题

楼主(2014-03-10):
请教在加工中心上使用浮动式丝锥攻丝时,在对Z向时,是应该在丝锥没有浮动的时候输入Z0还是要把浮动的间隙加进去呢?

网友:
应该说都可以,关键是要注意一定要在丝锥未接触工件时才能工进和快退。浮动刀柄的压缩量只影响螺纹的深度。

网友A:
还是刚性的好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刚性的好使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