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自动准确停止旋转的问题

楼主(2014-03-10):
有一旋转部件,很短时间内给它一动力,开始旋转,旋转180度准确停止,然后再给动力、再旋转,依次重复。请教如何让旋转部件转180度准确停住,而下次给予动力的时候还不影响下次旋转,忘大侠指点~~~~~~~越简单越好

网友:
间歇分割器,

网友:
钢珠弹簧定位销??

网友:
可以用凸轮分割器,做两工位就好了

网友:
机械限位

网友:
齿轮齿条+单向轴承

网友:
180度回转缸

网友:
为什么不采用槽轮机构呢,因为是转速太低冲击较大吗?

网友:
伺服电机啊

网友:
成本容许的话伺服电机最好

网友:
凸轮加齿轮齿条加单向轴承。

网友(2015-04-17):
伺服电机和步进电机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