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10粗牙螺纹,底孔多大?

楼主(2014-03-10):
2个问题:
1.M10小径是8.376
手册选钻头是8.5的加工。那螺纹的小径能得到吗?

2.英制螺纹G1/2,能用国产钻头和丝锥吗?

网友A:
1,M10螺距是1.5,内螺纹底经=公称直径-螺距
2,可以用国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M10螺距是1.5,内螺纹底经=公称直径-螺距
2,可以用国产的。

那螺纹的小径怎么保证呢?

网友A:
内螺纹底经就是小经。
不知道你什么材料,如果是45号钢,钻8.5的孔经,攻丝时在丝锥的挤压作业下,底经会变小。也根据这个道理所以不能选8.3的钻头,否则会折断丝锥。
根据材料塑性的不同,底经大小会不同的。

网友:
8.5

网友:
我给别人加工的都是8.6的孔,45号钢,客户要求的

网友:
别太在意小径,实际检验是用螺纹规,螺纹主要是中经要准,8.5的钻头ok的,实际你要测量螺纹加工后的尺寸。

网友(点评):
+1,螺纹精度是靠中径来保证的,另外底孔8.6更好一些

网友(点评):
言之有理

网友:
一般而言,底孔3.0——4.9都可以——加法钻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螺纹底经就是小经。
不知道你什么材料,如果是45号钢,钻8.5的孔经,攻丝时在丝锥的挤压作业下,底经会变 ...

好的。感谢了。。明白了

网友:
英制螺纹有专门的丝锥。车床也能车。

网友:
螺纹的精度主要是靠中经来保证的   用8.6的钻头 这样使用丝锥时达到最好的切削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