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程序做出后如何检查对错

楼主(2014-03-10):
刚学数控编程,发现跟着提示一步一步的做,最后能生成加工程序。再做些类似的零件也能出。现在出来个疑问?怎么来检验所做的程序是正确的呢?除了实际上机床调程序

网友:
模拟仿真,自己检查,机床空运行

网友A:
简单的,一般是空车运行。复杂的仿真,只要你有时间

网友:
机床自带模拟系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一般是空车运行。复杂的仿真,只要你有时间

简单的,从软件上又该如何判断

网友:
CIMCO Edit V6 从软件上可以看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