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十个MM以上的内六角的好办法

楼主(2014-03-10):
普车上冲内六角,同样是棒料工件。求十个MM以上的内六角的好办法。

网友:
做个冲模。

网友:
用内六方冲头吧

楼主:
是用内六角冲头,是做冲模,但是顶针力太小,一个10MM深10的冲了大半个小时还把针搞坏了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用内六角冲头,是做冲模,但是顶针力太小,一个10MM深10的冲了大半个小时还把针搞坏了一个。。

是这种的吗   你们是什么材料   模具钢吗

楼主:
是的是这种材料,也是丝杆一类的,原料要比这个硬一些。要退火才可以用普通的车刀车

楼主:
外六角用铣床很好做的,不新鲜,要内六角。。求好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