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粗糙度的选择,被总工说了一顿

楼主(2014-03-10):
     今天因为一个问题被总工说了一顿。在这里再请教下各位舍友。关于两个需要配合在一起的面,仅仅是贴合在一起,不需要太高的精度,然后螺丝固定。我选择的是3.2的粗糙度,材料是2A11和Q235.其余不需要贴合的面我都选择的是6.3。结果一大早过去就被狠狠教育了一顿。要求我贴合面选1.6,不贴合面选3.2。

      哪位经验丰富的大师可以给我讲解下,粗糙度数值在实际生产中代表的概念啊,就是各种粗糙度实物代表的是什么样表面。加工经验太少了。

  • · 基础|主题: 799, 订阅: 89

网友A:
看你的具体设计要求了。对于你说的贴合面,因为最后涉及到螺栓连接,因此,必须考虑接触面的粗糙度影响。
而这个粗糙度一方面涉及到你两个零件连接是的压平量,另一方面涉及到你的贴合面摩擦系数。所以,虽然是精度要求不高的地方,但是如果选择不合适,最后是要影响实际使用的。

网友B:
贴合面涉及是否基准面,是否会有重复装卸,是否有位移。
另一般国内做法是往高标,这样生产中差一些仍可以使用,往低标,生产人员往往做更差。

网友(点评):
果然是皮筋啊

网友:
楼上说得对,看你这个面使用情况,如果是基准面,那当然要求高些

网友:
机械方面像这样的东西,是婆说婆有理,公说公有理,其实还得看实际情况!

网友(点评):
以实际情况,经验说话

网友:
总工说的肯定不会错,自己慢慢琢磨,琢磨不透的再问。好羡慕有个总工带带啊。

网友C:
      相对而言,接触面的精度要高于非接触面,这是一个原则。至于到底多少的粗糙度的量值,就看具体的工况,并不是说定量的一定要求接触面是多少的粗糙度。2楼已经说明了类似一些工况的具体选择情况了。
      不考虑成本的前提下,当然是精度越高越好,但是结合实际的成本,在合适的工况下,选择最适合工况的粗糙度,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性价比最高的一类型。
      你可以去问问总工,为什么修改为更高精度的粗糙度,问明原因,那下次你就知道结果了,与其在论坛里这么大海捞针,不去放下面子,直接去问总工,不同产品,涉及到的方方面面都有不同,只有了解的,才知道最合适的。

网友(点评):
很有道理!

网友(点评):
对,何必舍近求远。

网友(点评):
说的油道理,人就是要死皮赖脸,不懂装懂,小心下次再被骂。

网友(点评):
需要问明白

网友:
要求不高,觉得楼主选的也没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相对而言,接触面的精度要高于非接触面,这是一个原则。至于到底多少的粗糙度的量值,就看具体的工况 ...

同感

网友:
看手册上这么说,但是实际感知不足,对于粗糙度我也很困惑!

网友:
看是否有密封要求判断

网友:
按总工说的办,这是原则
至于为什么,总工说的不一定是对的,但这和这件事没关系。
粗糙度里面学问大了,见过大量的图纸,并不是要求越高越好,而是必须在一个范围内,高了,低了都不行的。

网友(点评):
请问大侠,如果粗糙度标高了,除了增加成本之外,还有什么地方不妥,能细说一下吗?

网友:
还是要根据使用要求来确定,过高会增加成本。

网友(点评):
很多人都是这么想的,但实际是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具体设计要求了。对于你说的贴合面,因为最后涉及到螺栓连接,因此,必须考虑接触面的粗糙度影响。
 ...

螺栓连接。你说的是对的,但是就是因为机械上面这样说的很多,所以比较难学,因为没有具体的核算方法。需要大量的时间积累经验

网友(点评):
同过盈连接一样,是可以算得。就看你有没有理解到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贴合面涉及是否基准面,是否会有重复装卸,是否有位移。
另一般国内做法是往高标,这样生产中差一些仍可以 ...

精辟,在国内你标的低,车间做出来的只会更低

网友:
总工对企业的加工能力了解比较透而已。

网友:
认真对待每一件小事。

网友D:
估计你标个3.2给你做成12.5,不过工人都有一个概念3.2跟6.3跟12.5区别不大,但1.6区别就大了,一般情况下这是要上磨床的,粗糙度大大提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估计你标个3.2给你做成12.5,不过工人都有一个概念3.2跟6.3跟12.5区别不大,但1.6区别就大了,一般情况下这 ...

这个就有点夸张了,3.2的做成12.5那是新手做的吧~

网友:
能找一个愿意教你的人不容易,楼主先问问你们总工,为什么这样选,然后再拿到论坛让大家讨论一下,我觉得这样更好

网友:
我个人认为你应该对6.3、3.2、1.6粗糙度有一个直接的认识,用手感触一下。至于社么场合使用楼上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网友:
文总工啊

网友:
1.6应该是精车了吧!我们这里是精度是0.4。工差范围是0.0005。。。他们说misumi.的销是0.008。。。。楼主,忽悠你的,弄这样的高精度有什么用呢?不过是相对滑动的面最好上1.6或是0.8

网友(2014-04-13):
我觉得楼主和总工的一个粗糙度等级不是同一个概念。。

网友:
我这的车工加工的东西都会用细砂纸磨下的,没标注的也磨,这算什么粗糙度啊!

网友: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结合书本和实际,多想想呗,也可以去车间问问。

网友:
搞设计的果然要求高,坐等精彩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相对而言,接触面的精度要高于非接触面,这是一个原则。至于到底多少的粗糙度的量值,就看具体的工况 ...

支持,不去问个究竟下次还是不知道

网友:
问总工,他会说的

网友(2014-06-01):
粗糙度高了加工成本可能会高些,低了可能会产生非预期的使用问题,但从使用方面考虑,高一点要好些。

网友:
不接触面就要3.2? 我支持你原来的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相对而言,接触面的精度要高于非接触面,这是一个原则。至于到底多少的粗糙度的量值,就看具体的工况 ...

有道理

网友:
表面粗糙度选用标准

网友:
要看实际情况

网友E:
被骂了不要怕没什么,又不是罚款,生活依旧,进步最重要!

网友:
1.6可以做橡胶圈的密封面了,74°管接头金属密封面都只要0.8就够了。

网友:
一般3.2不上磨床,1.6上磨床,over!

网友:
一直做比较粗的非标机械,感觉楼主选的也没问题,当然可能你们的设备比较精细,我们用12.5也没问题。

网友:
就是啊 总工带你就已经很不错了 知足吧 挨骂也是一种幸福啊

网友:
如果结合面过大,1.6的粗糙度会不会太高,拆卸也成为一个问题。

网友:
粗糙度还是不太会选择

网友:
问问你们的总工吧,产品不同,工况不同,标注是有差异的

网友:
不考虑成本的前提下,当然是精度越高越好,但是结合实际的成本,在合适的工况下,选择最适合工况的粗糙度,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性价比最高的一类型。这个全是经验积累的

网友:
现在一般的机床加工粗糙度都达到6.3了
对于需要加扭矩的粗糙度要稍微高一些,对于连接用螺栓的表面3.2够了
这是我的见解,不一定对

网友:
总工脾气都很大!有必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被骂了不要怕没什么,又不是罚款,生活依旧,进步最重要!

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