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料的和管料的机械性能

楼主(2014-03-10):
如题,管,板材料相同均为30CrMnSi 我想验证管料的机械性能,但是现有设备只能用板料验证材料的性能,可否用管壁铣成板料后在做实验。如图: 个人观点   觉得不是很可行,感觉金属纤维组织方向不是一个方向的。材料 G80X10     试样材料  30X100X3。

引申问题 2   也是相同材料

网友:
光谱分析?尽量使你的取料范围涵盖整个径向壁厚。

楼主:
不是光谱分析,

网友:
这方面不了解,百度看到材料机械性能测试这么说:
材料机械性能的测定与机械产品的设计计算、材料选择、工艺评价和材质的检验等有密切的关系。测出的机械性能数据不仅取决于材料本身,还与试验的条件有关。例如,取样的部位和方向、试样的形状和尺寸,试验时的加力特点,包括加载速度、环境介质的成分和温度等,都会影响试验的结果。

这么做是不是就影响了试样的形状和尺寸,影响结果呢!
以上纯属个人乱想

楼主:
我还是觉得不行,等过几天试试,就知道结果了。

楼主:
没人来哦,自己顶一下。第一件,套用标准GB2975中的取样来做实验了。

网友A:
楼主试验看看那,结果给我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试验看看那,结果给我们

实验式样制取 采用了两种状态,1   圆管 加工成棒料 后热处理    进行实验,  实验结果合格 ;  圆管热处理    然后进行加工成棒料进行实验,  结果暂未出来,如方便的话会贴出实验结果的图片。如果没有也请大家见谅。

网友:
坐等楼主检测结论

网友(2014-04-09):
这些材料有对应的性能参数的,如果你必须自己测,我觉得外界因素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