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气动系统为什么总接2个以上的过滤器(求助)

楼主(2014-03-10):
经常看到设备的气动系统 前面接了2个或3个过滤器,听说还叫3联元件,都是用来过滤空气中的水和油的么,如果说一个过滤水,那一个过滤油,最多2个就够了,为什么还要那么多过滤器?还有空气中好像没有油吧?应该只用一个过滤水的过滤器就够了哇???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
请查阅《气压工程学》、《气动液压》等基础教材。

网友(点评):
而且不只是油,水,还有其他杂质呢

网友:
三联件包含过滤器、调压阀、油雾器,并不是三个过滤器。

网友:
表示请学会找度娘

网友A:
油雾器不是过滤油是让气带着油对机床进行润滑用的

网友B:
      在气动技术中,将空气过滤器、减压阀和油雾器三种气源处理元件组装在一起称为气动三联件,用以进入气动仪表之气源净化过滤和减压至仪表供给额定的气源压力,相当于电路中的电源变压器的功能。
      空气过滤减压阀设计轻小,安装方便,因此,它与气动变送器,气动调节器等产品安装在一起配套使用。若将空气过滤器的减压阀设计成一个整体,成为二联件。 气源处理三联件包括空气减压阀、过滤器、油雾器三大件,减压阀可对气源进行稳压,使气源处于恒定状态,可减小因气源气压突变时对阀门或执行器等硬件的损伤。过滤器用于对气源的清洁,可过滤压缩空气中的水份,避免水份随气体进入装置。油雾器可对机体运动部件进行润滑,可以对不方便加润滑油的部件进行润滑,大大延长机体的使用寿命。
                                                                                                    ------------内容源于百度
      帮助楼主的同时,让我自己也对这部分知识进行了一次复习。

网友:
三联件:除水、除尘、油雾器(或滤油),有时还配调压功能。
气动基础理论,兄弟得翻翻资料。

网友:
你应该去网上搜一下什么是三联件

网友C:
分级过滤,这样既有效又经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气动技术中,将空气过滤器、减压阀和油雾器三种气源处理元件组装在一起称为气动三联件,用以进入气 ...

你好,请问为什么有的系统用2个过滤器,有些用3个呢,哪两个过滤器是必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级过滤,这样既有效又经济

你好,请问为什么有的系统用2个过滤器,有些用3个呢,哪两个过滤器是必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雾器不是过滤油是让气带着油对机床进行润滑用的

谢谢,油雾器这么厉害啊,还能润滑作用。
你好,请问为什么有的系统用2个过滤器,有些用3个呢,哪两个过滤器是必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为什么有的系统用2个过滤器,有些用3个呢,哪两个过滤器是必须的

       一般为安全起见,气动部分的不同执行元件前,都会各自安装过滤器,保证进入执行元件的气源干净,没有杂质,增加执行元件的寿命,减少元件的磨损;如果需要润滑,那就增加油雾器,功效嘛,同样是减少元件磨损;有压力要求的,增加减压阀。

网友:
基本正确

网友:
请上图,一看就懂了,回路上有减压阀

网友:
呵呵 是三联件    但是有一个是分离压缩空气中水 还有个压力显示表  在个就是 给阀气缸里面 可以对密封和防造老化的油   新人  多学习   油一定要干净哦

网友: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