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批量加工的简易专用量具设计及使用01-09孔深度量规

楼主(2014-03-11):
       这是一种复合量具,即可测量孔深度,同时也是孔径的通规。
       目测法:检测时量具放入被测孔内后,以量具后带台阶的平面为基准,芯杆平面在高低台阶之间,即为合格。高出两台阶平面,孔浅,返修;低于两台阶平面,孔深,废品。
       手感法:用手指肚摸平面,芯杆平面在外套台阶之间,孔深度合格。
       下面是量具结构图:

网友:
大侠是不是一般量规精度要比被测产品精度高10倍,比如测0.01 要用0.001来测

网友(点评):
生产用量具的关键尺寸的制造精度,一般以通用量具如千分尺、卡尺、块规的精度来确定的。

网友:
六角车大侠,我有个疑问,你的描述中指的 高低台阶,是哪一部分?我在结合图理解的时候,没找到相应的结构。我只看到一个台阶,没看到高低两阶。

网友(点评):
用这类量具测量时,一端是最长尺寸,一端是最短尺寸,实测在此两个尺寸内的台阶都合格

网友:
您看我这样理解对不?图上给出的是该量规的一半,还有另外一半。如图中给出的量规尺寸公差为+0 -0.01,如果该量规是短的那一半的话,假设另一半的尺寸公差是+0.01+0。需要两个量规先后放入孔中进行测量,通过量规的后带台阶平面和芯杆的平面之间的空隙来判断是否合格。
如短量规放入测量有两种情况,
      一,芯杆平面与量规的后带台阶平面没间隙,此时需要长量规在进行测量,1,有空隙,说明合格,2,无空隙说明不合格。
      二,当有间隙,说明该孔过浅,需要返修。

网友(点评):
理解得完全正确。

网友:
这个检具在实际工程中应用比较多。

网友(2018-08-06):
我又来赚威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