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哪个省力?

楼主(2014-03-11):
遇到很久没有遇到过的情况,大家分析一下,那个省力

网友:
初中物理动定滑轮,,,,,,

网友A:
第一个力F明显比第二个力F长度短,所以第一个省力。这种解法LZ满意不~⊙﹏⊙b汗

网友(点评):
力学分析没学好

网友(点评):
第一种费两倍力,但拉伸距离短,和叉车升降原理一样。楼主这是故意考人。

网友:
线长比 = 省力比

木有动滑轮就木有省力

网友:
省力不省功,初中学的!

网友:
第二个省力点,我是从能量守恒来算的,同样将重物提升相同的高度h,第一个里滑轮只要下降h/2的高度,第二个里下降h的高度。俩力做功相同,第一个力大。

网友(点评):
你的理论学得很好

网友(点评):
是的,我也这样认为

网友(点评):
看看叉车就明白了。

网友:
初中物理,2G和1G的关系,你说哪个大?

网友:
不考虑摩擦等,理想状态下,第一个F=2G,第二个F=G,第二个省力

网友(点评):
这个分析对路

网友(点评):
一根绳,每一段都受重力一样大的力作用。看看方向,就能明白手拉出的力。

网友B:
理论上,用的力一样。第一种方案属于脱裤子放屁

网友(点评):
力学分析不对路,回炉学习O(∩_∩)O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力F明显比第二个力F长度短,所以第一个省力。这种解法LZ满意不~⊙﹏⊙b汗

说的似乎很有道理,加100分,向老鹰申请了

网友(点评):
这么大方。 生意怎样啊?

网友(点评):
加负100分吧!

网友:
稍微分析下的问题  这题目搞思维惯性还不错

网友:
第一个省功,第二个省力。

网友(点评):
是这个道理!

网友(点评):
省功和省力在不同的场合设计不同的机构应用,都有存在的道理

楼主:
,那大家分析这个典型的储料架,为什么选第一个结构方式,而不选第二种比较省力的结构呢

网友(点评):
你要的是速度,或者说是时间短。

楼主:
版主,设计关键性的东西刚刚提出来,咋扔到了简单求助里了

网友:
第二个省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的似乎很有道理,加100分,向老鹰申请了

LZ你出个这问题,我就这么个回答咯。
实际受力第一个要比第二个大一倍。F1=2F2

网友:
左边用的力是右边的两倍 左边2G 右边1G  但是左边下降H重物上升2H  省力不省功 费力不费功  就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用的力一样。第一种方案属于脱裤子放屁

回初中 学学吧

网友:
唉……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回答却五花八门……
一声叹息……

网友:
力学,第二个省力

楼主:
这个问题的重点是在于在设备设计中的应用

网友:
显然第二个省力,楼主似乎想表达什么,醉翁之意不在酒吧。。。。。。。。。。

网友(点评):
就你明白我的心哟

网友:
1是2的两倍,单独对滑轮受力分析,两个向上的力一个向下的力。两个向上的力是一根绳提供的所有向同的力都是物体的重力

网友:
搞复杂了吧

网友:
第一个省力

网友:
咋一看差点被考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