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的坐标问题

楼主(2014-03-11):
编程的时候什么时候用XYZ坐标系?
什么时候又用UVW坐标系?
如果两者是转换关系 ,为什么不只用一种?
G91是增量坐标 也可以用UV来增量吗?

谢谢。

网友:
二者可以单独用  不过现在都混合用   怎么方便怎么来

楼主:
具体XYZ跟UVW是怎么转换的
一个是绝对坐标 一个是相对坐标吗

网友(点评):
这哪有什么转换,就数车来说,G1 X50.; Z-500. F0.2; U2.;这里的u2.就是x走2mm,尺寸是52了,如果是U-2.,就是48了。ZW一样。

网友:
狮子吞大象,要一步一步来,先把基本的XYZ用熟,用UVW之类就是为了简化计算

网友:
UVW是相对增量,XYZ是绝对坐标值(相对你设置的0点)

网友:
这个怎么说呢,有的UvW是XYZ的增量表示法,有的是XYZ的副轴

网友:
这个问题没有那么难吧?是不是

网友(2014-06-28):
刚开始不知道是不是朋友没说清楚,我确实搞不明白

网友:
人家问你几岁?
你说20岁(绝对坐标),
你说比你大或小2岁(相对坐标)

这是我的理解.共勉.

网友(点评):
这个形容很好,很准确!

网友(点评):
不够清楚应该是,别人问你几岁你说20岁,那就是《绝对坐标》,你在问他几岁他说比你大2岁这个就是《相对坐标》相对你的基础之上的。其实他直接回答22岁是一样的。在不明白我也没有办法了,到菜场买豆腐撞死吧。

网友:
你想怎摸用,就怎么用,很方便的呀

网友:
增量坐标和绝对坐标,现在都是混合用。计算负责需要加减的话用增量的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