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840d 镗铣床铣2寸npt内螺纹 程序怎么编?

楼主(2014-03-11):
跪求大神指点!!!
西门子840d系统镗铣床 加工2寸管螺纹  内螺纹 刀具直径40  求完整程序!!!

网友:
找卖螺纹铣刀给你的人,一般卖螺纹铣刀的都可以提供程序的。

网友A:
没玩过西门子系统,铣螺纹的原理就是铣一个整圆,加上深度的变化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玩过西门子系统,铣螺纹的原理就是铣一个整圆,加上深度的变化就可以了

普通螺纹可以,npt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玩过西门子系统,铣螺纹的原理就是铣一个整圆,加上深度的变化就可以了

840和发那科区别就是 把 #改成R

楼主:
唉!!!两天了怎么还没大神指点呢???
跪求啊!!!哪怕是其他系统的程序也行啊

网友B:
你用的是什么刀具?螺纹铣刀么?单刃的还是多刃的?明天给你一个瓦克丝的螺纹铣刀程序怎么样?不过是瓦克丝的螺纹铣刀软件编的,用的是瓦克丝的专用螺纹铣刀,要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是什么刀具?螺纹铣刀么?单刃的还是多刃的?明天给你一个瓦克丝的螺纹铣刀程序怎么样?不过是瓦克丝 ...

是多刃的,把你的程序发给我吧,参考参考!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多刃的,把你的程序发给我吧,参考参考!谢谢!!!

看我帖子去!

网友(2014-05-15):
用宏程序G01用点逼近,最标准

网友:
有点意思,关注。。。。

网友:
#5=[#4-#3]/2.
#6=TAN[#7]
#8=#6*#17
#10=#6*#2
#11=#5-#10
G01X-#5Y0.F400
WHILE[#5GE#11]DO1
G91G02X#8I#5Z-#17F#9
#5=#5-#8
END1
G91G01X#5F500
G90G0Z100.
你看着参考一下吧,这是我平时用的